about allegro_free_viewer_16-6

楼主(2013-05-20):
    想請問各位大大   ~~~~    用allegro_free_viewer_16-6 看圖,無論選OpenGL 或者是 No OpenGL

Shape 顯示都為空心 ~~ 我要怎麼設定才能讓Shape顯示為實心呢?

    謝謝

网友:
    Setup-->Design  Parameters-->Displayd页面-->Enhanced display modes-->勾上“Filled pads”

楼主:
      不好意思樓上的大大~~這不是把PAD 跟 VIA 變成實心嗎?
    我說的SHAPE 是指 銅箔

    謝謝

网友:
    shape颜色透明吧,调整一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