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於主機板的ESATA 跟HDMI

楼主(2013-05-20):
    想請問有做主機板的各位大大 ~~
    請問ESATA 跟 HDMI  的 Differential Pair 訊號線旁邊是 伴GND線比較好 ~~  還是 撈空 比較好呢?

网友:
    当然是伴地好了,不过好像差分和伴地的间距太小了。会产生共面阻抗,到时你的差分就不是100欧姆了。如果你的差分走线很长的话,对S21也不好。

楼主:
    那可以請問一下~~大概要跟GND 距離多少mil ~~ 才不會產生共面阻抗呢??
謝謝

网友:
    保证和GND平面间距12mil以上就可以。

楼主:
    謝謝大大的說明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