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文件大

楼主(2013-05-20):
ad9画的板子文件大 ,怎么压缩? 是否是因为元件3d库导致的?

网友A:
把 embed true type founts inside PCB docments 这个选项勾选掉

网友:
问问题时,先搜索一下,这问题回答过好多次了。

网友B:
是不是把history文件夹没有删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把history文件夹没有删掉

不是的这样的吧? 单单一个 .pcbdoc 文件而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 embed true type founts inside PCB docments 这个选项勾选掉

谢谢!!

网友C:
这个让我想起来之前用99se 的时候,别人的PCB2、3M,我电脑上打开再存盘后就变成6、70M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让我想起来之前用99se 的时候,别人的PCB2、3M,我电脑上打开再存盘后就变成6、70M

这个...

网友D:
    99se可以  design utilities->Perform Compact after closing design 打钩,会进行压缩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99se可以  design utilities->Perform Compact after closing design 打钩,会进行压缩的

谢谢.99SE的我会搞。就是不知道压缩后换一台电脑打开会不会变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