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DO-214AA 过波峰焊后零件脚吃锡不良

楼主(2013-05-20):
单面板DO-214AA 过波峰焊后零件脚吃锡不良,存在露铜,如附图所示:

Layout建议值与实际值如下:

请问此现象发生原因及改善措施!谢谢!

网友A:
钢网开口是怎么样的?按照焊盘的1:1开的?

网友B:
出现吃锡不良的前部是不是有其它高器件挡住造成阴影效应?

楼主:
謝謝!原因找到了。
此为单面板,不需要开钢板,采用的是红胶制程。
当初layout时把多层板的封装(采用锡膏制程)用在了单面板上,导致焊盘过小,焊接出现不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钢网开口是怎么样的?按照焊盘的1:1开的?

謝謝!原因找到了。
此为单面板,不需要开钢板,采用的是红胶制程。
当初layout时把多层板的封装(采用锡膏制程)用在了单面板上,导致焊盘过小,焊接出现不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出现吃锡不良的前部是不是有其它高器件挡住造成阴影效应?

謝謝!原因找到了。
此为单面板,不需要开钢板,采用的是红胶制程。
当初layout时把多层板的封装(采用锡膏制程)用在了单面板上,导致焊盘过小,焊接出现不良。

网友(2013-09-25):
引用 网友C:
謝謝!原因找到了。
此为单面板,不需要开钢板,采用的是红胶制程。
当初layout时把多层板的封装(采用 ...

多层板和单层板的封装有区别吗?

网友(2013-11-13):
做花焊盘容易吃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