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一款光耦

楼主(2013-05-20):
目前手头有HCPL 0731 但是用这个的话 太贵啊   想找一款输入电流20ma以下  价格又便宜的 两路输出的   各位大神们给推荐一下啊  最好附带链接的 哈哈 叩谢各位了!

楼主:
版主的回答哪去了??

网友(点评):
有 Avago 的,先問你現在用哪一家?

网友A:
樓主現在用哪一個廠牌的?

這型號有 Fairchild 和 Avago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樓主現在用哪一個廠牌的?

這型號有 Fairchild 和 Avago。

Avago这款的  着实不便宜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Avago这款的  着实不便宜!

二合一的光耦合器原本就較少人用,比較貴似乎也合乎常理,最好換成 2 顆單個的。

NEC 和 CEL 都有 PS9821-2,但因為都是外商,即便你確認後能用,我怕價格上也討不到便宜。

CEL PS9821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二合一的光耦合器原本就較少人用,比較貴似乎也合乎常理,最好換成 2 顆單個的。

NEC 和 CEL 都有 PS9 ...

哎  所以现在纠结了    不限制电流  电路的功耗就很大  要说输入电流在50ma  8pin的  市场上还有满足的  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电源检测电路  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方面成熟的经验

网友B:
看错 了参数。。  这个型号的或许可以,输入8mA。。。ACPL-064L-500E

瞎密!脫序八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错 了参数。。

能用  我大概查了下价格  参差不齐啊   贵的7RMB  便宜的0.5RMB  崩溃了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能用  我大概查了下价格  参差不齐啊   贵的7RMB  便宜的0.5RMB  崩溃了!

你说的哪款?在哪查的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说的哪款?在哪查的价?

TLP2631  这款  我在淘宝上查的。。知道淘宝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TLP2631  这款  我在淘宝上查的。。知道淘宝吧

淘宝。。。淘宝你也信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TLP2631  这款  我在淘宝上查的。。知道淘宝吧

这款芯片,数量大于3000价格就可以压到7块以下。。一般找原厂买的话可能还会便宜点。但肯定不会便宜到0.5RMB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淘宝。。。淘宝你也信。。。

在朝阳区这边  离中关村远  要不就去一趟 自己看看了  还是担心是国产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在朝阳区这边  离中关村远  要不就去一趟 自己看看了  还是担心是国产的

我们公司基本不在华强北拿芯片样品。样品直接找代理商,大批量一般找原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们公司基本不在华强北拿芯片样品。样品直接找代理商,大批量一般找原厂。

现在只是做原理图 大批量生产 其实也未必需要多少  哎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现在只是做原理图 大批量生产 其实也未必需要多少  哎

哦,产品需要的是稳定。你拿样品就更需要真货,不然你就惨了。所以,千万别在淘宝上买,不然运气差遇到假货了,你就。。麻烦了,调好久都不知是哪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哦,产品需要的是稳定。你拿样品就更需要真货,不然你就惨了。所以,千万别在淘宝上买,不然运气差遇到假 ...

是啊  闹心 还有没有输入电流20ma以下的  又便宜的 给我介绍以下 谢谢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啊  闹心 还有没有输入电流20ma以下的  又便宜的 给我介绍以下 谢谢!

这个ACPL-064L-500E,这个VO4661,这个TLP2166A(TP,F)。这三输入电流在15mA及以下,价格小于2美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ACPL-064L-500E,这个VO4661,这个TLP2166A(TP,F)。这三输入电流在15mA及以下,价格小于2美金

谢谢~

网友:
换两个PC817好了,0.5元一个

网友(2015-02-10):
我提供两款,目前都有批量出货的:

台湾亿光品牌,目前应该是最便宜的了。如果还觉得贵,那只能选用单通道的了,QQ:15891306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