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救!为什么我铺铜后焊盘怎么会是梅花状的?在哪里设置?

楼主(2013-05-20):
急救!为什么我铺铜后焊盘怎么会是梅花状的?在哪里设置?

网友:
看看,等高手来解答

网友A:
    options-thermals-smt thermal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options-thermals-smt thermals

没有这个选项啊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有这个选项啊,

non-drilled thermals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没有这个选项啊,

看的很清楚了,注意选择焊盘形状。然后所有的都要修改编辑一次。改哪里就不用我说了吧。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看的很清楚了,注意选择焊盘形状。然后所有的都要修改编辑一次。改哪里就不用我说了吧。!

    我的意思就是如何把梅花的去掉,让他全辅满。我觉得这种不好,做出来的板散热不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有这个选项啊,

那叫热焊盘!在上图中全部选flood over下拉菜单里有圆形,方形,长方形。。。全部选flood over

网友(2013-07-06):
    请问大虾:有没有一部分做热焊盘,一部分全部铺铜覆盖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