钻孔(8/16)

楼主(2013-05-20):
板厂说钻孔drill( 8/16) mil比钻孔drill(10/20)mil贵
难道最小孔径为8时 量产真的会比较贵吗
唉啊 空间有限 很想使用drill(8/16)mil

网友:
细钻头容易断吧。。

网友A:
    应该也可以吧,我上次板子上全部用的15X8也没什么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应该也可以吧,我上次板子上全部用的15X8也没什么问题

    绝对没有问题啊 只是大量量产时 费用好像会贵一点
那是因为我领导规定 不然我就用8/15
    他只让我用 10/20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绝对没有问题啊 只是大量量产时 费用好像会贵一点
那是因为我领导规定 不然我就用8/15
他只让我用 10/2 ...

    有多BGA根本就不可能搞那么大的孔,弄样的孔根本就出不了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有多BGA根本就不可能搞那么大的孔,弄样的孔根本就出不了线

这个答案很给力

网友:
    如楼上确实是这样啊,所以板厂的价钱都是有好几种的,一般一个PCB板可以使用3种以下的过孔价格都没多大问题,BGA区域里出线用一种小孔,外面用大孔,电源在用另一种就可以了。根本没必要纠结只能用一种孔啊。

网友:
    lz  加油修改修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