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可以智能增加元件编号吗?

楼主(2013-05-20):
altium designer可以智能增加元件编号吗?比如说:修改一份原理图的元件比较多的文件, 元件的编号不是按照顺序来的,R165,R187中间是空的。如果复制粘贴R1电阻自动会变成R166.

网友:
可以重排,没你说的这么智能。

楼主:
每个软件都有每个软件的优缺点,PADSLOGIC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哦。

网友:
你说的功能在PCB编辑的时候是智能该序号的。
SCH不能这么着,或许是某些设置没搞对。

楼主:
亲,问题是我没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Altium designer。

网友:
先改成"R?"再静态注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