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,求解答关于布线的问题

楼主(2013-05-20):
我看别人画得板子有如图放置的焊盘,但是这些焊盘并不是属于某个元件的,是自由的!我表示不懂!

难道这些焊盘是测试用的?求大神们帮我解惑。

网友:
你说对了,就是测试用的。最优的放置方法应该是线从测试焊盘中间穿过,上图中会形成一段短的STUB线。

网友:
为我解惑,为我分忧,大哉!我海盗船长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