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DMI问题:平板电脑连接上HDMI后,平板电脑出现花屏、并且电视上时而显示时而断线....

楼主(2013-05-20):
HDMI问题:平板电脑连接上HDMI后,平板电脑出现花屏、并且电视上时而显示时而断线是什么原因?有没有HDMI方面的高手?

网友:
观望一下,看你描述的是测HDMI输出。
你用的是什么信号源? 坐等高手..

网友A:
HDMI 連接器沒銲好,接觸不良!

上次查到的原因是這樣。

网友B:
是所有的都有这个问题吗?如果就这一个不是好的,那应该是superGO遇到的问题

网友(点评):
上次 30 片,只有 1 片是好的!>_<!!!

网友(点评):
30pcs就一个良好?你们的工艺水平太差了!

网友:
首先保证你的HDMI显示器和线没有问题
HDMI座子前面一般有保护HDMI接口的超低电容TVS管,看它们有没有连锡的情况,这个没贴正就会出现花屏现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所有的都有这个问题吗?如果就这一个不是好的,那应该是superGO遇到的问题

所有的都遇到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那就是设计的问题了,求电路图,无图无真相;怀疑是匹配阻抗的问题,将匹配电阻换成0R试试,也可以软件抬高下输出

网友C:
是什么方案?RK3188+RK610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HDMI 連接器沒銲好,接觸不良!

上次查到的原因是這樣。

是不是30片都是superGO你自己手工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什么方案?RK3188+RK610?

你们也出现类似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30片都是superGO你自己手工贴的

不是!你太小看我了,是的話有問題的會有 31 片。

网友:
我这边的HDMI座子更换一批,拷机一段时间还是会出现花屏或者彩屏。
频率不高 但是总会出现几个 很讨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所有的都有这个问题吗?如果就这一个不是好的,那应该是superGO遇到的问题

网友:
1.可能与LYOUT有关,与模拟电路干扰
2.ESD器件太差,去掉ESD器件
3.HDMI信号需100欧阻抗

网友(2013-06-21):
楼主这问题解决了没有,我这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,RK3168+RK610.有解决的麻烦告诉解决方法!

网友:
可能由以下几方面造成:
1. HDMI的差分信号容抗不能高于30pF,这直接与差分信号上的ESD保护管有关
2. HDMI的差分信号走线如果不等长也是不能正常显示高清信号的,你可改变一下输出的分辨率试试。
    这里所说的不等长,是指每组差分对,正负走线长度差在10mil以内;并且4组差分对之间的长度差控制在
    50mil以内。
3. 还有,如果所有分辨率都是花屏的话,就可能是HDCP验证不通过的问题了。

网友D(2013-09-11):
此问题解决了吗?什么情况?

网友:
IIC 总线那里5V 不稳会出这种现象,加一个滤波小电容后解过类似问题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此问题解决了吗?什么情况?

原厂给的软件驱动问题

网友E:
奇怪呀,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没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奇怪呀,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没解决

可能是软件问题呢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有些电视机可以,有些电视机不行。至今未解

网友:
我现在调试HDMI的也是出现这种状况了,ID读出来了,但是从HDMI输出的时候,却要等十五秒左右,就红光一闪,才出现视频,不知道咋回事了

网友:
总的来说是电流过大:1.可能与LYOUT有关,与模拟电路干扰2.ESD器件太差,去掉ESD器件; 3.匹配阻抗的问题,HDMI信号需100欧阻抗

网友:
610自己的问题,改用616吧

网友(2015-04-21):
    做过的上个原理图看看

网友:
    先上个图看一下

网友:
    HDMI 差分信号不能完成传输到TV端,从而引起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