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kill能不能用到做封装的程序中?

楼主(2013-05-20):
    skill能不能用到做封装的程序中?
    菜单怎么加?

网友:
    也正有此问题

网友A:
    可以用
    方法有很多种,手动加载的话方法和添加layout菜单一样
    %CDSROOT%\share\pcb\text\cuimenus 中的pcb_symbol.men sip.men等就是封装菜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用
    方法有很多种,手动加载的话方法和添加layout菜单一样
    %CDSROOT%\share\pcb\text\cuimenus 中的pc ...

    能不能不直接修改系统菜单。
    用调用其他路径的菜单文件的方法,来修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