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var requestInfo = {"data":"","region":"cn","sceneId":"19x5u7lo","token":"91674fcb422a3e9c8ab2017d5a96b07d","traceid":"1a1c710217583675825941500efdd7","type":"GET","userId":"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/ZwGNDNiM=","userUserId":"WeruU5ufDZe3gjqlVm7GsA=="};

网友(2013-07-17):
膜拜超级狗

网友(2013-10-14):
普通的运放就可以推动。如TL072,LM358(JRC4558应该也可以,不过没试过)等。
5V的VCC,+端接1/2 VCC,-端输入,负反馈电阻10K以内。
输出电容220uf。推动普通的耳机效果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