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PCB内组建网络

楼主(2013-05-20):
各位大侠:
请问一下,allegro 里面可以直接连接原件之间的引脚吗?(就是本来没有网络的,我想通过ECO的方式把他们组建一个网络)

比如很简单的板子,不想做原件图,就几个原件,直接在PCB 内连线,怎么弄的呀,谢指点!

网友:
下面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的,但是你上面的那个没试过,应该不行。

   当PCB里面有元器件,有网络时。新增元器件想与其它元器件相连时,可通过Net-net logic来添加网络。

网友:
可以。如楼上所说。logic--net logi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