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判断一个地到底是DGND还是AGND啊?求大神指教

楼主(2013-05-20):
好心人帮帮忙

网友A:
你这是在设计还是在看别人的板子啊?问的模棱两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在设计还是在看别人的板子啊?问的模棱两可

就是自己想设计板子,但是判断不出来,就去看别人的板子,总觉得那地方该用模拟地,但人家用的就是数字地

网友:
搞懂为什么需要模拟和数字地,自然就区分的开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自己想设计板子,但是判断不出来,就去看别人的板子,总觉得那地方该用模拟地,但人家用的就是数字地

地就是信号的回路,你搞清楚这个地是数字信号的回路还是模拟信号的回路就可以了,假如是芯片管脚上的地如果该芯片没有AD/DA,只有总线和IO,基本上可以确定地都是数字地,否则它的地管脚应该分数字地管脚和模拟地管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地就是信号的回路,你搞清楚这个地是数字信号的回路还是模拟信号的回路就可以了,假如是芯片管脚上的地如 ...

知道喽,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