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共模滤波器与ESD保护

楼主(2013-05-20):
为什么在差动信号上,有些人有用共模滤波器,有些郤只有加上ESD 保护?
1.好像没见过两种都有加的(感觉成本会增加很多)?

2.是不是不加共模滤波器的考量是为了节省成本,而且EMI也不一定会因为没加就超标?

3.好像现在新的ESD保护几乎公板上面都会加上,是因为静电破坏影响真的很大,所以不再节省成本的原故吗?但我之前有看过有USB加共模滤波器,郤没有ESD保护元件的。

4.接地参考平面只是针对共模信号使用,真正的差模信号并不使用接地参考。如果有接地参考平面存在,则在接地参考平面上的RF杂讯电流会耦合到差模信号布线上,因而跳过了共模滤波器,所以在此区域之电源平面也应该要移除。但是为什么我看有用共模滤波器的PCB上还是有铺?不是应该在经过共模滤波器之后,下面就不能铺任何接地或电源参考平面了?

网友:
这个要看具体情况需要,个人认为ESD破坏力真的很大,难以察觉,特别是一些HDMI,DVI,DP,天线座子;
但是EMI抑制也要先预留位置,辐射认证时需要,看产品要求。

感謝!

网友:
有很多共模滤波器是带ESD功能的,现在用的很多了。

原來有二合一的,謝謝!

网友:
共模滤波和ESD防护是两种不用的作用,肯定是需要都加上的,没必要讨论是否可以舍弃其中一种;
参考平面肯定是需要的,不然如何阻抗匹配?

感謝,了解了.

网友:
差分线同样需要地平面做参考的,只是互相耦合的成分多一些。

感谢,了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