异形铜皮如何生成

楼主(2013-05-20):
请问图中的异形copper怎么生成?
pads9.3是否有AD9将封闭的2D线convert to polygon功能?

网友:
    如果有AUTOCAD的结构尺寸,可以帮你做。

楼主:
    谢谢!不过好像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。同事回家结婚去了,没办法问她了,继续请教大家

网友:
    你这个是走线吧,是用画铜皮将走线加粗弄的.

网友A:
    在封装库编辑器下面导入2d线在属性里面将其变为copper以后,之后将其转换为焊盘,然后右键如下图就可以产生你的阻焊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在封装库编辑器下面导入2d线在属性里面将其变为copper以后,之后将其转换为焊盘,然后右键如下图就可以产生 ...

图片无法上传,右键选择generate drafting shape

楼主:
    感谢楼上各位解答!
终于弄懂了,PADS Layout中封闭的2D线是可以直接转化成copper的。
    其实非常简单,将封闭的结构图导入Layout中,类似将封闭的2D线转成Boardoutline步骤,只是右键属性菜单中下拉菜单选Copper就是了,放在对应的层就OK。
    附图中间实铜就是用右侧的封闭框转化来的效果,上侧就是没有封闭的2D线选择copper后的效果,当然线是加粗了的,不然有网格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楼上各位解答!
    终于弄懂了,PADS Layout中封闭的2D线是可以直接转化成copper的。
    其实非常简单,将封 ...

    我试了下,是可以的,但是需要导入的是封闭的图形才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