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供电电源的开关管都用PMOS啊?

楼主(2013-05-20):
如题,大部分的电源开关如TF/SD卡电源等等等等都用PMOS呢,求解惑

楼主:
擦,我承认我是吃的地沟油太多了,脑子不灵光了.....NMOS导通电压VGS为正,用GPIO控制VG需要很高电压;用PMOS就很方便了,导通电压为负,GPIO直接拉低就OK了.....

网友:
NMOS导通需要Vgs>0,而你的源级一般接的是你想导通的电压V,这就要求你栅极电压比你的导通电压还要高出一定范围,而且这个范围内值越大导通电流就越大,这种比导通电压大的情况比较难实现,而PMOS需要Vgs<0,而你的源级一般接的是你想导通的电压V,这就要求你栅极电压比你的导通电压还要低出一定范围就可以了,你只需要一个三极管让它饱和到地就可以了,不用费尽心思去找个比导通电压高的电压.

网友(2018-08-17):
正解!
这位人兄说的挺不错的!

网友A(2013-05-20):
    NMOS也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MOS也可以的

  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查了很多Demo都是用的PMOS.....不知道是不是便宜

网友:
    PMOS导通后的压降小,所以一般用PMOS或PNP传输高电平的。

网友:
    其实你可以使用NMOS去设计试试,然后把两个电路放在一起进行比较,这样应该你的答案就出来了的

网友B:
    PMOS用作正电源开关,NMOS用作负电源开关,这样就没有阈值电压的损失,输入电压多少,输出电压基本就还是多少。假如你正电源用NMOS,在输出端就会存在0点几伏的压降……

    也有这样的原因,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PMOS用作正电源开关,NMOS用作负电源开关,这样就没有阈值电压的损失,输入电压多少,输出电压基本就还是多 ...

    呵呵,一起学习了。其实我解释的也不好。以后多多交流~

网友:
   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。

    PMOS只需要将G级拉低,从S级输入,达到MOS 完全打开的VGS条件即可

    而相应的NMOS,需要的G点最小电压VG=输入电压VCC+NMOS的阀门电压VGS  才能满足导通条件。

我用过挺多NMOS作为开关管

网友(2018-08-17):
    我查了下,一般电源芯片里面用NMOS多一点,好制造,内阻小

网友(2013-05-21):
引用 楼主:
擦,我承认我是吃的地沟油太多了,脑子不灵光了.....NMOS导通电压VGS为正,用GPIO控制VG需要很高电压;用PM ...

    反对!: 5.0
    反对!: 5
    笑什么?你难道没吃过地沟油?

网友:
    用NMOS关电源负极就行了,也可以用

网友:
    在这总能不经意的有所收获!:D:D

网友:
    1, 高端驱动简单
2,导通电阻较小

网友:
    个人觉得!PMOS管用做电源的话,它在上端,后面的电路都没有电,没有电压值。NMOS管用做电源,接在下端,只是断开了地回路,后面用电的地方都有高电平。安全之类考虑!

网友:
哈哈 路过的又学会了一招哦啊

网友:
看Vgs 电压

npn 负载在管子上面。PNP负载在管子下面
PMOS NMOS也是这个道理。

网友:
我觉得用P也好N也好只要电路中用对参数就OK。但我不建议用单PMOS时去控制一些有上电时序的电路,如CPU出现在上电时IO不受控状态时。会对时序造成影响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擦,我承认我是吃的地沟油太多了,脑子不灵光了.....NMOS导通电压VGS为正,用GPIO控制VG需要很高电压;用PM ...

楼主说对了,看来地沟油吃得还不够!

网友:
别看小小的MOS管,学问也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