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DR3

楼主(2013-05-20):
请问哪位臭脚大哥,神仙姐姐能告诉我DDR3走串或走T的原因,就是为什么走串或T吧!请不要说按客户的指示了,那客户又是按神马原因决定的呢。

网友:
主要是为了规避反射造成的信号完整性问题。

网友:
简单说
为保证信号质量 一驱多走线(控制线)需要满足某种拓扑
DDR比较常见的有T-TREE和FLY-BY
严格满足T-TREE拓扑的信号质量会比FLY-BY好,但是T-TREE比较费走线层
FLY-BY近端的信号会稍烂,但是在一驱多情况下会有非常明显的走线优势,层少,线好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