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电路原理图问题

楼主(2013-05-20):
请教一下这个原理图,其作用是在电路启动的时候,通过配置DIP-SWITCH的不同,达到启动模式的不同。

我是感觉NO-POP的部分,为什么会是NO-POP,这样感觉道理上讲不通,还请大家多多赐教。谢谢先。

网友A:
芯片內部有下拉電阻的話,外部下拉可以省略,器件位置留著只是預防萬一。

楼主:
supergo这个问题和上拉下拉电阻有关系?我感觉这个地方的原理图那个排阻应该不是NO-POP的,整个电路才能通过SWITCH产生不同的启动配置信号吧?;
另外NO-POP的电阻、电容等在LAYOUT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,相当于短路,还是开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芯片內部有下拉電阻的話,外部下拉可以省略,器件位置留著只是預防萬一。

哦,我明白了,多谢supergo大大,感谢,感谢,学艺不精呀,以后还多向你请教

我可什麼都沒說,施主自己悟道成佛的!^_^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upergo这个问题和上拉下拉电阻有关系?我感觉这个地方的原理图那个排阻应该不是NO-POP的,整个电路才能通过 ...

NOP在layout还是需要,只是不焊接就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