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ogic原理图

楼主(2013-05-20):
为什么用logic的原理图,生成pdf后,中文字体乱码,是破解问题?还是字库问题?如果是字库,该怎么解决谢谢

网友A:
把文本里的字体改为宋体,再输出PDF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文本里的字体改为宋体,再输出PDF就可以了

还是不行啊?

截图

截图

截图

截图

截图

截图

这个是对应的pdf

这个是对应的pdf

网友A:
你是什么版本的,可以把文件发给我,让我试下吗,我这里是行的啊

网友:
我一直都是用PDF虚拟打印机导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什么版本的,可以把文件发给我,让我试下吗,我这里是行的啊

我用的是pads2007的啊,不行,搞不定呀,你需要哪些设置吗,求助,留个qq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pads2007的啊,不行,搞不定呀,你需要哪些设置吗,求助,留个qq

应该行的,我这都没事加我Q:135375022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