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生成原理图

楼主(2013-05-20):
为什么用logic的原理图,生成pdf后,中文字体乱码,是破解问题?还是字库问题?如果是字库,该怎么解决谢谢

楼主:
只要是中文就不对,换了其他字体也不行,GB2....,楷体,宋体,都不行,是不是字库的问题,在那个安装目录下添加???
求回答

网友A:
只要是中文就不可以,难道有中文字库补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要是中文就不可以,难道有中文字库补丁?

好像是可以的,论坛里都说可以,我是pads2007的,

网友:
这里是硬件论坛    这个问题你要去PADS 论坛找答案

网友:
    应该是字体的问题,可能你的PDF打印机不支持这种PCB的字体,不行换个字体,或者换一个PDF打印机试试。

网友:
    你为什么要用中文呢?基本上这些软件的话,用了中文总会出现些奇怪的问题,最好就是不用中文,不用小数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