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gerebr遇到的问题??

楼主(2013-05-21):
1以前在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就直接跳到第3步了,并且路径什么的都是自动生成的,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总是会跳出来第2步,而且点完确定之后变成第三步并且路径什么的都是空的了。
要说出钻孔手动选择是可以出出来的,但是在gerber里面看孔全是偏的,研究半天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。

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么???求解答。

楼主:
没人知道么????:'(

网友A:
路径都是英文的吗?或者重新打开试试?你上传PCB文件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路径都是英文的吗?或者重新打开试试?你上传PCB文件啊。

pcb文件没用,放别的电脑上就是正常的,在我的电脑上总是会跳出第2步 的那个对话框。而且确定之后手动添加路径之后出出来的孔是偏的。

网友B:
在别人电脑上都正常,那就是你电脑配置的问题了,估计是env那边有问题。
在别人电脑上正常应该是别人的配置文件默认都设置好了,而你的配置文件一直没有保存进去。
还有3楼问的是路径是不是全英文,你自己再核实一下。
孔出来是偏的应该是钻孔用的参数跟你看gerber的软件配置的参数不一直造成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别人电脑上都正常,那就是你电脑配置的问题了,估计是env那边有问题。
在别人电脑上正常应该是别人的配置 ...

我的路径是全英文的没错,而且之前一直正常,是突然间就不正常了,而且我打开我以前的板子也是都遇到了相同的情况,
你说的env我也试过,我把env里面的文件全删了,还是不行,
孔偏了只是偏了一点点,你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,导入gerber文件的时候手动更改单位省前后零等都改成一致的还是偏,可能孔偏也是因为软件钻孔的原因。
我怀疑,1,allegro 软件坏了,2,360杀毒把安装文件里的某个文件给删除了,事实是我也去360杀毒里面看过,没有发现相关的被删除的文件,
看来我是要重装软件了。
最后,能给我解释下我上面第2个图,什么情况下会出现???
谢谢!

网友B:
share\pcb\text\nclegend
你看一下这个路径下面的模版文件还在不在?
按照图片的提示,应该是默认路径下的默认文件找不到了,默认路径就是cadence下的这个路径,如果文件不在了,可能是各种原因误删了,如果文件还在,可能是软件的默认路径被改了

楼主:
早就看过了,5个一个不少。。
你们到第三步的时候都是默认的,直接点ok就行了,我还要手动把上面的路径给加进去才行,就这样出出来的gerber的孔还是要手动调,而且还是微偏的。你说可能是软件的默认路径被改了,那这种情况要到哪里去设置呢,怎么设置才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hare\pcb\text\nclegend
你看一下这个路径下面的模版文件还在不在?
按照图片的提示,应该是默认路径下的 ...

早就看过了,5个一个不少。。
你们到第三步的时候都是默认的,直接点ok就行了,我还要手动把上面的路径给加进去才行,就这样出出来的gerber的孔还是要手动调,而且还是微偏的。你说可能是软件的默认路径被改了,那这种情况要到哪里去设置呢,怎么设置才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呢。

网友B:
默认的文件应该是default-mil.dlt 吧?我看你的图片上没有中间那个“-”,也许真的是路径被设置过了。

不同的版本设置应该会有所不同

你可以去setup-user preference去找找manufacture相关的项,那里应该有NC_legend相关的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默认的文件应该是default-mil.dlt 吧?我看你的图片上没有中间那个“-”,也许真的是路径被设置过了。

不 ...

上面是有的,被eda365的水印给挡着了,我是15.5版本的,没找到你说的那个setup-user preference,manufacture相关的项,哎我不纠结了,我还是重装下好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 也好 15.5的安装也很方便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上面是有的,被eda365的水印给挡着了,我是15.5版本的,没找到你说的那个setup-user preference,manufac ...

找了个15.X的版本看了一下,在setup-user preference下的misc里面,有个legend_file设置项,就是设置这个文件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找了个15.X的版本看了一下,在setup-user preference下的misc里面,有个legend_file设置项,就是设置这个 ...

谢谢你,

我倒是在setup-user preference里面找了,但是我设置的不是misc里面的文件,我设置的是config_paths里面的,添加了一个路径,就不会跳出第2步的那个框框了,就正常了,
但是NC parameters里面我设定format 还有单位等参数设定好了的,关闭之后还是保存不了我设定的,总是恢复到默认的状态,以至于后面出NC Drill,NC route的时候总是要再次手动设置里面的参数。这要怎么搞啊??

网友B:
设定好参数以后会产生一个参数文件,你这个文件产生了吗?还是说文件产生了,再次打开软件不会自动导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设定好参数以后会产生一个参数文件,你这个文件产生了吗?还是说文件产生了,再次打开软件不会自动导入?

可以产生那个文件啊,不是下次打开软件的时候导入不了我的设置,是我这次设置完了,我只要关了那个设置的对话框,再打开的话就是原始的,好像保存不了我的设置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