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高温高湿试验不过,除了查器件的工作温度是否合格还可以查什么?

楼主(2013-05-21):
做高温高湿试验不过,除了查器件的工作温度是否合格还可以查什么?坛子里面有没有遇到高温高湿试验不过的?

网友:
以前我们做环境温湿度实验的时候,都有系统日志和温箱的曲线,大概知道什么时候,什么温湿度出现的什么问题。

网友A:
如果有外部走线的话,线是否是高温线?多高温度呢?常温下如果没问题,一般是器件的问题。

网友B:
系统软件也很重要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有外部走线的话,线是否是高温线?多高温度呢?常温下如果没问题,一般是器件的问题。

什么是高温线?AD采样线还是什么?求指教下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系统软件也很重要!

和软件DDR频率是有关系,不知道和其他软件部分有没有什么关系?

网友C:
檢查便當有沒有蒸熟?

以前公司的品保人員拿環測箱蒸便當、放冰棍!

网友(点评):
其实这是你带头干的,否则,那些人不知道环测箱有这样的功能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便當有沒有蒸熟?

素质太低了 ,我们只是用它来蒸干衣服,烤烤手机;偶尔用它来降降室温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素质太低了 ,我们只是用它来蒸干衣服,烤烤手机;偶尔用它来降降室温

你们管理好随便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们管理好随便啊

我的第一個東家,它已經倒了!

老實說,當我看到這一幕,自己也覺得它必倒無疑。

网友(点评):
还好,你们还有冰棍!我们是直接写着-20°,但是测试基本不做!

网友(点评):
班竹你還沒有幫忙回答問題喔~~。 別鬧了!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費曼先生。 ^_^

网友(点评):
干过冰西瓜的事

网友(2014-10-17):
引用 网友C:
我的第一個東家,它已經倒了!

老實說,當我看到這一幕,自己也覺得它必倒無疑。

好吧 !  我们东家正是这样,。。。

网友:
排查出故障在哪了?多半哪个器件因温度循环失效

网友:
还要注意看看有没有水珠,做高低温这些很容易出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第一個東家,它已經倒了!

老實說,當我看到這一幕,自己也覺得它必倒無疑。

我能说句嘛,我的上家和上上家都倒了...

网友:
pcb做过防潮处理?

网友:
你们都是一群可爱的工程师啊。现在估计是没有了吧,电费都不要钱的。

网友:
1.高低温会影响时钟精度,影响串口通信   2.电阻的温漂比较大的话,如果用电阻采样会影响采样精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