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光纤接收器的问题。

楼主(2013-05-21):
有两块板子,接口一样,一块用HFBR-2416MZ作光接收,另一块用AFBR-2419TZ作光接收。

10M的时候,两块板子都接收正常。

2M的时候,HFBR-2416MZ接收正常;AFBR-2419TZ不能接收,但光纤拔出一些能接收,此时不能插牢。

厂家说光纤问题?光强原因?

网友:
我感觉跟单模 多模  或者是跟波长有关系  拔出一点好使  估计也不稳定吧  波长要收发端一致,才不会有问题。如果是多模 那都用多模  如果是单模  收发都是单模 包括传输的光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