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ROUTER中走差分线为什么同网络都不能连到一起

楼主(2013-05-21):
各位高手,问教一下为什么我的板在router中走差分线的时候从上向下可以走,可是从下向上(从下面的连接器走到上面的40PIN连接器)的时候同一个网络的差分线都不要连接到一起很奇怪,可以帮忙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吗?

网友:
    这个是PADS的特色,比较蛋疼。拓扑结构的问题。你拉到附件转成LAYOUT接就行,不用太死板的。

网友:
    确实,遇到过,要回来layout里解决

楼主:
    谢谢楼上回答!原来是软件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