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稳压源前的一个电阻是什么作用

楼主(2013-05-21):
如上图,由于入口前的输入用于采样,所以添加了一个二极管D7以防止电容C5对其造成影响,入口输入为一个50Hz工频量经过全桥整流后的半波,请问电阻R23(100k)在这里所起到作用?
求帮助!

网友A:
发现了R23电阻的一个作用:就是当输入端不输入信号时,C5上的残留电荷可以通过R23、D4快速泄放掉,如果不加R23的话C5上的残留电荷有可能泄放不掉或需要很长的时间泄放,这样对电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。
这颗电阻其它好像没发现有什么作用!!

网友:
楼上说了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发现了R23电阻的一个作用:就是当输入端不输入信号时,C5上的残留电荷可以通过R23、D4快速泄放掉,如果不加R2 ...

不对吧!!!!如果是这样的话取一个10K的也行啊!!!干嘛要取100K,用10K的电阻放电岂不是更快!!!!

网友:
以我看!!!这个电阻完全去掉!!!完全没有用!!!!电源地上加了一个二极管人为的抬高了电源地!!!LDO出来的电压肯定会有偏差!!!!

呵~終於有人踢館了,有人說就是要讓輸出提高。^_^

网友B:
R23应该是为了和D4构成通路,目的是太高稳压源的参考地,原因可能是需求输出幅度大于稳压源的输出范围,电池和电源2路供电可知D2、D3必加,假如没有D4,稳压源输出应该为4.3V,加上这个电路原本输出最大3.6V的稳压源,现在的效果是输出了4.3V,这个电路输出怎么会串个4.7k的电阻?这样输出幅度会随着输出电流变化很大,电阻值太大了吧,而且白白消耗功率,不清楚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,供电应该不合适。

网友(点评):
小弟好奇一問,原理圖都沒標器件值,怎知現在輸出是 4.3V?您和樓主是同事嗎?

网友(点评):
应该是根据输出电压标记加上二极管电压推测的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23应该是为了和D4构成通路,目的是太高稳压源的参考地,原因可能是需求输出幅度大于稳压源的输出范围,电池 ...

恩 是的 往上推算的 现在来看有点问题 串个4.3K

楼主:
稳压源输出的是3.6V,二极管的作用的确是为了抬高参考地,因为电池也是3.6V,,二极管D2/3,压降小于D4,所以加了一个4.7k电阻降压,后级功耗较低,4.7k耗能较小,可以接受。

我想问R23,如果没有,电荷不泄放,后果是什么?器件会损坏吗

网友(点评):
樓主要不要先說說 LDO 除來為何要串 4.7K 電阻?3.6V 後面又是接什麼東西?

楼主:
3.6V后端主要是带载一个低功耗CPU,平均功耗uA级,CPU的最高VCC允许范围是3.6V,二极管D4的压降是0.5V左右,D2的压降是0.2V左右,所以加了一个4.7k电阻降压。

网友(2013-06-24):
这个电路的功耗很大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稳压源输出的是3.6V,二极管的作用的确是为了抬高参考地,因为电池也是3.6V,,二极管D2/3,压降小于D4,所 ...

1. 很清楚, D4 的作用就是为了补偿D2的压降. 不过由于Diode 的V-I 非线性, 输出还是有点差异的.

2. 不知道U2 是否是LDO?  不同的线性稳压器的工作电流相差很大的. 有10uA级别也有10mA的.
     R23用来提供和调整D4偏置(可以兼顾放电), 做到D2/D4 匹配(保证一致性有困难的).

3. 如果没有掉电时序要求, 放电不重要! 相反要可虑 Vout > Vin 的情况.
    这个电路C3很小, 倒灌情况不严重. 基本不用处理.

4. 如成本不敏感, 现有很多厂商有类似的后备电源电路. 比如可以USB 供电的portable 应用.

网友:
都是牛人啊。

网友:
同意2#的观点,另貌似R23还具有调节U1和D4工作点的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