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求助:RK2926平板电脑用USB充不满电

楼主(2013-05-21):
大家好,我们用RK2926的平板电脑,没有用PMU,用DC/DC,用USB充电的时候充不满,充到70%左右。方案公司给出的说法是用好的数线据就可以充满,不好的线就充不满,我认为应该是压差的问题。还有用火牛给电池充电可以充到4.2V以上,有PMU的板子充电充到4.16v就充满了。

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,如何解决?是不是充电IC的问题还是软件问题?附上充电部分原理图。

网友(点评):
你量一下電池充滿時,U28 Pin 4 有多少 V?

网友:
楼主的这个问题估计是充电电流的设置不当引起的吧,USB充电电流要小于500mA,如果太大可能会导致USB输出电压降低,有可能引起楼主目前的问题;不知道目前芯片第2脚配置成多少mA的充电电流?

网友A:
电脑USB输出电压多少5V?可能是4.8V哦我也量到过。也有5.1V的。电流USB2.0说最多500mA这个我是没有测过。
另外USB的线很多是细线,阻值大,以前还碰到有的离谱的有5,6欧的USB线。
电池不懂。100% 慢是几V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脑USB输出电压多少5V?可能是4.8V哦我也量到过。也有5.1V的。电流USB2.0说最多500mA这个我是没有测过。
 ...

100%是4.2v左右。这里有个问个分析:

1.USB线的压降造成,USB线输出有压降。所以到充电IC的充电脚时电压过低。(测试工程师拿去方案公司分析说线有压降1V左右)但是我测量了一条线的输出空载时电压是5v无压降。

2.会不会是充电IC充电脚前面那个二极管的压降过大造成?这里是D56.

3.这个二极管能换成磁珠吗?

网友B:
這是踢哀(TI) 線性充電集成線路(Linear Charger IC)bq24012 芯片資料中 Dropout Voltage 的規格。

它告訴你,如果想把電充進電池中,充電電平必須高於電池電平 0.65V (650mV) 以上。

以充飽電平 4.2V 來看,輸入至少要 4.85V。

用線性充電集成線路(Linear Charger IC)要注意的一點就是,電源經過充電路徑上的折損,最後到達芯片輸入管腳時,還要保證有上述的電平,否則電池是無法充滿的。

所以充不進去有幾種可能︰

  • USB 纜線太差,線損太大。可以用 VBUS 和 GND 較粗的纜線。
  • 火牛負載調整率(Load Regulation)太差,空載(No Load)超過 5V,1A 負載下不到 4.85V。
  • 充電電路上器件的內阻或壓降太大;注意到你用了 1N5819 防止電流逆灌,它在 1A 底下有 0.6V 的壓降,可選用 VF 值更小的型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這是踢哀(TI) 線性充電集成線路(Linear Charger IC)bq24012 芯片資料中 Dropout Voltage 的規格。

它 ...

这里的D56二极管的压降是0.4V,是不是要换成双向MOS管才能解决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這是踢哀(TI) 線性充電集成線路(Linear Charger IC)bq24012 芯片資料中 Dropout Voltage 的規格。

它 ...

附上充电IC规格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里的D56二极管的压降是0.4V,是不是要换成双向MOS管才能解决问题?

量一下 U28 Pin 4 的電平,看它和滿電 4.2V 有多少差距?

如果整體再多個 0.2V 就充得進去,那就有機會!

网友:
我們以前用過這顆二極管在充電線路上。

VF = 0.32V Typical, 0.36V Maximum at 1A

网友B:
VCC (Pin 4): Positive Input Supply Voltage. Provides power to the charger, VCC can range from 4.25V to 6.5V and should be bypassed with at least a 10uF capacitor.

這個不是發生問題的原因,只是芯片的建議!

楼主:
有没有好的办法能使火牛充电和USB充电分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CC (Pin 4): Positive Input Supply Voltage. Provides power to the charger, VCC can range from 4.25V  ...

有没有什么器件能取代二极管,没有压降而且电流只能单向导通?

楼主:
简单点说,有没有无压差的单向导通电路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简单点说,有没有无压差的单向导通电路?

个人认为没有,superGO说不定有,你可以问他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好的办法能使火牛充电和USB充电分开?

有些充電芯片有 AC 和 USB 兩個充電口,自動幫你分開兩個充電來源,Skyworks、TI、Summit、Richtek......都有。

舉個 RitchTek RT9502 當例子,芯片資料如附件。

其實,它的等效線路就是用 2 個 MOS 管當開關,但自己兜邏輯控制電路還要費一點勁。

試想,導通電阻(RDSON)小於 100m Ohm 的 MOS 管很普遍,即使流過 1A 的電流也才損失 0.1V,比你用二極管划算多了。

RichTek RT9502-02.pdf

网友A:
USB线换粗点干脆自己先做一根,那个二极管换低压降的或先拿掉看看是不是充的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SB线换粗点干脆自己先做一根,那个二极管换低压降的或先拿掉看看是不是充的满。

二极管拿掉电流会倒灌

网友B:
樓主︰

你這線路是滾石的方案,所以 VCC_IO = 3.3V,但 VDC 應該是 5V。

Q44 NPN Open Collector 的電路 Vb = 5V > Vc = 3.3V。

從 LTSPICE 仿真來看,動作是沒什麼大問題,DC_DET 輸出 VOL = 0V、VOH = 3.28V。

但火牛插入時(Vb = 5V),三極管 Base 到 Collector 有 680uA 的漏電。這時候系統電源有火牛在支撐,工作上應該也還好。只不過我們設計上還是會儘量避免漏電的發生,因為漏電的影響很難預測,久了會不會傷到電路或器件不得而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樓主︰

你這線路是滾石的方案,所以 VCC_IO = 3.3V,但 VDC 應該是 5V。

方案公司的这个说法对吗?

1、修改Q1,可用USB充电(USB线材阻抗压降不能超过0.7V);
2、修改Q39,开机充电电流约300mA,关机充电电流约1A,可使用5V1.5A充电器

网友:
    都是些牛人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