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一个关于PADS ROUTED 使用方法的问题

楼主(2013-05-21):
3金币
最近在学用pads  routed,有些关于nets objects项里面Net Classes,Matched  Length  Net  Groups , Nets,Pin Pair Groups ,Conitional Rules 的使用方法问题请教大家:用他们的目的是什么,在什么情况下用哪一种,他们之间的差别在哪?请大神讲详细点,另是不是可以重复使用,,如果可以,他们优先等级是怎样的?

网友A:
建议你看一下茂积的教程,我记得优先级是前面低,后面的高

楼主:
难道我的问题太简单,还是问题答案太繁琐了?怎么没人指点呢?

网友B:
    本来想帮你回答的,可你的问题太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本来想帮你回答的,可你的问题太多

网友:
    一个一个的来,要不就等于一本书了

楼主:
    谢谢大家的关心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你看一下茂积的教程,我记得优先级是前面低,后面的高

    谢谢

网友:
    就看你要画的是什么板子了,说实话有些功能我只是有点了解,实际用到的,只有两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