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一个FIELD操作问题?

楼主(2013-05-21):
    通常某个FIELD的值可以从以下代码获得,
    case(form->cuRField
             ("Field_A"
                     Field_A = form->curValue
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("Field_B"
                     Field_B = form->curValue
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)

    如下代码,假如这个 FIELD是动态生成的呢,又是如何获得它的值呢,我常试做一个循环插入到Case里去,但点击输出不了值,求高手指点下,非常感谢!
    l_Field = '("A" "B")
    x = 2
    y = 2
    foreach(item l_Field
             fprintf(port sprintf(nil "Field_%s\n" item))
             fprintf(port sprintf(nil "TLOC %d %d" x y))
             fprintf(port sprintf(nil "CHECKLIST %s%s%s\n" "\"" item "\""))
             fprintf(port "FSIZE 25 2\n")
             fprintf(port "ENDFIELD\n\n")
             y = y + 2
            )
    ;;

网友:
    定义form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动态生成field归集到一个list中,随form传值到回调函数中
    fieldlist = list("1" "2" "3" "4" "5")
    form->fieldlist = fieldlist

    回调函数中
    cond(
      (member(form->curField form->fieldlist)
        do something
      )
    )

网友:
    代码修改了一些,可以参考一下:
    1. l_Field = '("A" "B")
    2. x = 2
    3. y = 2
    4. foreach(item l_Field
    5.         fprintf(port "Field_%s\n" item)
    6.         fprintf(port "TLOC %d %d\n" x y)
    7.         fprintf(port "CHECKLIST %L\n" item)
    8.         fprintf(port "FSIZE 25 2\n")
    9.         fprintf(port "ENDFIELD\n\n")
    10.         y = y + 2
    11. )

楼主:
    非常感谢两位版主的指点,问题已解决。
    我查看了下form->??,动态生成的Field已在里面,form->fields可以导出所有的Field列表,根据你的指点,稍微修改了下,我在16.3版本调试可行。
    cond(
             ( member(form->curField form->field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ln("Test!")
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)
    谢谢!受教了。

楼主:
    昨天下班回去的路上一想,我这样修改会有问题, 一是member查找的范围太大了,另 do something还要做一些约束,要不,"Field_A"和"Field_B"做的是同样一件事情。

网友:
    搞清楚需求,然后去language help看一下cond的说明,上面的回复中是不用全局变量用form结构传值的例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昨天下班回去的路上一想,我这样修改会有问题, 一是member查找的范围太大了,另 do something还要做一些约 ...

    动态生成的FIELD,一般都加一些特殊的索引字段,在回调函数中根据你自己实际的需求来进行过滤条件判断转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