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木有把参数以文字的方式显示出来的SKIL啊

楼主(2013-05-21):
有木有把参数以文字的方式显示出来的SKIL啊,altium里面就有这功能

网友A:
参数是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参数是指?

比如说电阻的大小: 10K、4.7K          电容:100uF     100pF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比如说电阻的大小: 10K、4.7K          电容:100uF     100pF

这个好像首先要在原理图里设置吧!然后在PCB上把所有层叠都打开。然后再放大后就可以看到了。

楼主:
可以说说需要怎么设置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以说说需要怎么设置吗

打开对应的层面就可以看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打开对应的层面就可以看到了。

我就是想让Value值以文字的形式显示在DISPLAY层

我就是想让Value值以文字的形式显示在DISPLAY层

我就是想让Value值以文字的形式显示在DISPLAY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