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求解

楼主(2013-05-21):
这个电路图为什么要用两个电感L1和L8并联呢,用一个等参数的电感代替不可以吗?求高手指点

网友A:
L1和L8并联是為了加大電流用的。
MP2303 的設計可以輸出3A的電流,所以电感值通常會使用 1.5到2倍的規格(實際是要看 I PEAK 有多大),所以至少你要放 4.5A 的電感器。33UH_4.5A那要多大個(還沒扣除看溫升和磁飽和的負面效應)? 好買嗎? 所以用并联加大電流用的。

精辟 有的时候MOS管也有这样并联的时候

网友B:
我只想说,这是谁画的封装,敢不敢动点脑

网友A:
我忘記說並聯的電感器總量會少一半,33UH並聯33UH大約等於15UH。所以要替換2個33UH電感器要換成變1個電感器,要用15UH_4.5A以上的。

仿真達人名不虛傳,昨晚本來想「吐槽」的!^_^
What a perfect answer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1和L8并联是為了加大電流用的。
MP2303 的設計可以輸出3A的電流,所以电感值通常會使用 1.5到2倍的規格(實 ...

谢谢大神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只想说,这是谁画的封装,敢不敢动点脑

请说具体一点,小弟菜鸟,不明白你的意思,望不吝赐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忘記說並聯的電感器總量會少一半,33UH並聯33UH等於15UH。所以要替換2個33UH電感器要換成變1個電感器,要 ...

有责任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