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GND没有连接,DRC检查不报错,咋整

楼主(2013-05-21):
我把几乎所有的方框都打勾,把ERC Matrix的unconnected都设成错误提示。还是没有检查到错误。这个问题不是我想象出来的。是确实已经发生的错误

网友:
這是你對 ORCAD DRC 的檢查規則不清楚。請問你誰是 unconnected ?
是 PB7 嗎? 不對! PIN2 和 PIN3 有連接,有 NETNAME ,所以 PB7  有連著的。
是 DGND 嗎? 不對! ORCAD 認為 DGND 不是元件也不是 POWER ,並且其他的地方應該還有 DGND 相連。

目前 ORCAD 的 unconnected 是針對元件單一根管腳、PORT、 Bus Nets 以及 POWER。剛好 GND 不算在上前面所講。
我個人認為這是 ORCAD 的 BUG。

网友:
我也觉得这是个BUG,
对于电源网络建议你到浏览--网络里查看。

网友:
我倒觉得这个不是bug,LZ图中开关引脚肯定不是设置为电源属性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