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 隐藏标号问题

楼主(2013-05-21):
如图,请问每个元器件的1和2序号如何隐藏,之前做好0805封装后,为每个元器件分配封装,创建网表时,报错指示每个元器件未分配标号,更改元器件后通过检查,但很不好看,请问怎么解决

网友A:
lz 指的是元件引脚编号吗?
如果是的话在如图在option  part properties中设置可见与否就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 指的是元件引脚编号吗?
如果是的话在如图在option  part properties中设置可见与否就可以。

楼上正确

楼主:
我知道我哪里错了,谢谢

网友:
    楼上正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