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Ansoft siwave7与ansoftlinks6使用问题~~~!!

楼主(2013-05-21):
按论坛方法安装了Ansoft siwave7,用原来的ansoftlinks5在candence16.5里调用(之前的SIWAVE5工作正常),出现如下错误而无法正确将PCB调入:

安装ansoftlinks6和ECAD6后,运行ansoftlinks6出现如下错误:

在candence16.5里调用siwave7出现的错误和开始一样,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?如何解决?谢谢!

网友:
自己在license里面复制一列然后把feature的名字改成al4allegro这样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,第二个问题是找不到license或破解失败,自己看着办

网友(2013-09-09):
楼主可以把crack文件传上来吗, 大家Share  一下啊

网友(2015-01-15):
求破解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