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同一页原理图中可以使用Off Page connector吗

楼主(2013-05-21):
1 我知道在同一页中可以用net alias实现电气连接,2 不同页之间要用Off Page connector实现连接。
现在我有一个原理图,在同一页里也用的是Off Page connector,不知道这样可以不?我觉得全部用Off Page connecto比较好管理 一下,而且我现在原画图都画了一半了,不想修改了,请大家帮忙解一下,谢谢

网友:
同一页可以 Off Page connector 实现连接。
同一页要 Off Page 或 net alias,這只是看圖和畫圖的的習慣上的問題。

网友:
同一页最好用网络标号,分页用离页符。

网友:
同一页没有必要用分页符,加多个分页符其实是增加了工作量。

网友:
同一页中用分页符也是可以实现连接的,如果画好了,不需要再修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