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电压是DC 12V,保险丝如何选型

楼主(2013-05-22):
如题,目前有一板子输入电压是DC 12V,工作电流8A.但是网上没有找到相关规格的保险丝。问了供应商,保险丝电压规格一般为120V/250V。
不知道有人用过相关的保险丝,或者用什么代替

网友A:
OptiFuse White Paper - Fuse Selection Guide

看完您就可以教大家了!

网友(2015-05-11):
都是英文...
苦逼的,英语没学好

网友(2013-05-22):
這裡面有恨多款式的保險絲 http://www.littelfuse.cn/products/fuses.aspx

這裡面的8A不是120V的。http://www.littelfuse.com/produc ... Fuse_458_Series.pdf

491.68 KB, 阅读权限: 9, 下载次数: 77, 下载积分: 威望 -5

楼主:
谢谢版主,这个网站的保险丝很齐全

网友B:
弱弱的问一下,保险丝这种东西不是都是加在DC输出的设备上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弱弱的问一下,保险丝这种东西不是都是加在DC输出的设备上么?

你...你...你...資料連看都沒看!

网友B:
请问楼主你的保险丝是用在这块单板上?还是用在给这块单板供电的电源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楼主你的保险丝是用在这块单板上?还是用在给这块单板供电的电源上?

是用在这块单板上,目前用8A 125V的代替

网友(点评):
我怎么觉得保险丝是加在源端的?在你自己的单板没必要加呢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是用在这块单板上,目前用8A 125V的代替

源端是客户自己的电源模块,不清楚是否有保险丝。加上保险点

网友(2014-01-03):
    谢谢狗狗版主,太可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OptiFuse White Paper - Fuse Selection Guide

    看完您就可以教大家了!

    资料很不错,可惜是鸟语的,看起来比较费劲…………

网友(点评):
小灰兔你好 小灰兔再见

网友(2015-05-11):
    先顶后下是个好习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