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orcad 元件库如何批量增加删除属性

楼主(2013-05-22):
1.请问orcad 元件库如何批量增加删除属性?是在库中操作,不是在原理图中操作,比如pin_name的显示隐藏,厂商编号信息在库中批量增加,多余的信息如价格批量删除,等

2.请问orcad 元件在原理图中属性如何批量返回更新带到库中?比如PART_NUMBER等

楼主:
请版主帮解答下,谢谢

网友:
2.请问orcad 元件在原理图中属性如何批量返回更新带到库中?比如PART_NUMBER等  ==> 請看下圖操作

网友:
1.请问orcad 元件库如何批量增加删除属性?是在库中操作,不是在原理图中操作,比如pin_name的显示隐藏,厂商编号信息在库中批量增加,多余的信息如价格批量删除,等

pin_name的显示隐藏 ===> 目前找不到批量修改方法。

厂商编号信息在库中批量增加,多余的信息如价格批量删除 ===> 通常是使用 CIS 数据库來管理和同步,只要修改 CIS 数据库之後就可以批同步到原理圖裡面。

楼主:
按照上述的方法是可以批量更新原理图中的元件信息,可是这个更新后的信息如何保存到元件库中,比如我的库中有的元件有PART_NUMBER有的没有,我想让它都有PART_NUMBER

楼主:
2.我的元件库中,有的元件有价格,有的没有,我想把价格这个属性都删除,来保持库元件属性的统一,通过批量的方法,应该如何做到,不使用CIS 数据库

楼主:
请版主再帮解答下,谢谢

网友:
按照上述的方法是可以批量更新原理图中的元件信息,可是这个更新后的信息如何保存到元件库中,比如我的库中有的元件有PART_NUMBER有的没有,我想让它都有PART_NUMBER
=>可以用3樓方法使電路圖達到有 PART_NUMBER,然後轉出BOM。

2.我的元件库中,有的元件有价格,有的没有,我想把价格这个属性都删除,来保持库元件属性的统一,通过批量的方法,应该如何做到,不使用CIS 数据库
=>目前找不到其他批量修改方法。

网友:
目前找到一個方法你試試看,可以批量修改元件有价格。
你可以將 OLB 文件打開,先點 OLB 文件讓他底色變成藍色 ,然後菜單點選 Tools -> Export Properties 存檔,然後打開此文件 ( 文件內容的格式有一定的順序和格式不要弄亂了),把价格这个地方都改成0再存檔。然後菜單點選 Tools ->Import Properties 修改過的文件。

网友(2014-09-28):
导出EXP文件,修改后再导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