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如何实现利用USB口实现OTG功能及充电功能

楼主(2013-05-22):
我的想法是:不使用 USB_OTG功能时, 利用USB口的VCC端口对电池充电;但利用USB-OTG功能时,就需要断开充电端口 因为这时候是要为从设备提供电源。请教各位大侠,该如何实现。这是当时想的电路,但这样的话如果电池没电了的话 就充不进去电了。

网友(点评):
提示︰如果你想用硬體設計這控制電路,想一下 ID 接腳的作用及動作狀態。^_^

网友A:
SUPER GO 斑竹該你出場了。這是你的強項........

网友(点评):
這版面到處是狗頭,是不是很惹人厭?留點狗骨頭給其牠狗啦~>_<|||

网友(点评):
估计可以组织个帮派咯~!呜哈哈

楼主:
系统电源这部分是:充电电路+电池+电压转换芯片组成;充电电路的输入就是USB口提供的;然后usb上的+5V是由电池提供的电压经升压芯片后得来的;USB-PWR是控制端口、power是连接充电电路的;ID接脚:在PWR 为高电平时,Q1截止 Q3导通 这样为电池充电;在PWR为低电平时 Q1导通 Q3截止,这样就不会给电池充电。但如果电池没电了的话 +5v也就没了 PWR控制端也没有电压,这样Q1、Q3不就都是截止状态吗?这样不就冲不了电了吗?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,请大侠帮分析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UPER GO 斑竹該你出場了。這是你的強項........

系统电源这部分是:充电电路+电池+电压转换芯片组成;充电电路的输入就是USB口提供的;然后usb上的+5V是由电池提供的电压经升压芯片后得来的;USB-PWR是控制端口、power是连接充电电路的;ID接脚:在PWR 为高电平时,Q1截止 Q3导通 这样为电池充电;在PWR为低电平时 Q1导通 Q3截止,这样就不会给电池充电。但如果电池没电了的话 +5v也就没了 PWR控制端也没有电压,这样Q1、Q3不就都是截止状态吗?这样不就冲不了电了吗?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,请大侠帮分析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系统电源这部分是:充电电路+电池+电压转换芯片组成;充电电路的输入就是USB口提供的;然后usb上的+5V是由电 ...

齊人攘雞追而返之,二黃爭骨、秦公以擔而發之......

樓主用中文設計電路真的太強了!

我只能說觀念上應該對啦!反正 ID = High,USB Port = Device Mode;ID = Low,USB Port = Host Mode。你可以用 ID 做開關控制。

高通(Qualcomm)有一款平板電腦的參考設計,就是拿 ID 去開一個 Load Switch,控制 OTG 電源的開關。

网友B:
所以,你需要沒給電就是導通的開關器件!

想到了嗎?

网友:
充电电路为什么要断开呢?一直连上不可以吗?菜鸟求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所以,你需要沒給電就是導通的開關器件!

想到了嗎?

还真没有想起,请赐教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真没有想起,请赐教!

不管是 NPN 或是 PNP 雙載子(Bipolar)三極管,都是要有基極電流(Ib - Base Current)才能工作,沒電就沒戲唱了!

但 MOS 三極管呢?有沒有 MOS 管是不給電還是導通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