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别人把差分放大电路叫OP,OP的全英文是什么

楼主(2013-05-22):
为什么别人把差分放大电路叫OP, OP的全英文是什么,有什么来历,谢谢

网友A:
Open your book please !

翻譯︰
求求你翻翻書吧!

亮了。
神的回复
神一般的回复!
太牛了
這是狗版主的開示 .....
「飽食終日,無所用心,難矣哉!」────〈陽貨‧十七〉
「群居終日,言不及義,好行小慧,難矣哉!」 ────〈衛靈公‧十六〉

网友:
参考维基百科: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 ... E%E5%A4%A7%E5%99%A8

网友:
楼主,强烈推荐你找度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Open your book please !

翻譯︰

解释的太精典了!!!

网友(2013-07-23):
op 就是运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Open your book please !

翻譯︰

好强大、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