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PNP三极管控制电路

楼主(2013-05-22):
电路如图,想用这个电路控制LM2576电源输出。其中IN为单片机输出,OUT接LM2576-ADJ的ON/OFF引脚,想实现的功能是当IN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OUT引脚输出高电平LM2576无输出,当IN引脚为低电平时OUT引脚输出低电平LM2576有输出,现在不确定IN为低电平时OUT引脚的状态。希望高手指点迷津,另外选什么PNP三极管比较好

网友(点评):
不是三極管的問題,你要從 LM2576 ON/OFF 控制管腳特性來看!

网友A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86513-1-3.html

請看到最後幾樓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86513-1-3.html

請看到最後幾樓!

我看到这个电路图,因为我要用单片机的IO口控制LM2576,而且单片机的供电是从LM2576来的,所以需要让LM2576一直保持在工作状态,直到我单片机给LM2576信号,LM2576在停止工作。所以感觉帖子里的电路 不行,还有顺便问下那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

网友(点评):
看帖子內容是讓你想一下為什麼,不是要你照抄!^_^

网友(点评):
我很好奇,单片机给LM2576信号,然LM2576停止工作后,单片机的电源改从哪里提供啊。

网友(点评):
还用这个三极管吗?直接用IO 控制LM2576

网友(点评):
这个电路似乎是一个死循环的电路啊,

网友B:
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反相器了。当IN为低电平时,OUT当然为高电平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反相器了。当IN为低电平时,OUT当然为高电平了

三极管都没有导通你的高从哪来来的啊?

网友:
管子应该用错了  用NPN的吧

网友:
舍得用2576,加个P管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三极管都没有导通你的高从哪来来的啊?

IN为低电平0V时,PNP是导通的啊!

网友(2013-07-17):
按照你现在的电路,一上电LM2596就被拉低,只要供电,单片机就处于工作状态,我很迷惑啊,你是怎么通过单片机把LM2596关掉?就算是你实现了关掉了,但是你的单片机断电后,,,,LM2596的控制怎么弄?

网友:
现在当IN为低电平时OUT引脚的状态为高电平。要达到你的目的应用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86513-1-3.html这个才对。

网友:
用PNP不好吧用NPN控制最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