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到PADS封装的问题

楼主(2013-05-22):
我装的是pads9.3,刚开始学习,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前辈一下
比如软件自带的库SOP24,我看了一下引脚,发现,阻焊和钢板都没有数据。
如下图所示:

但是我用向导同样建立一个SOP的封装,再看一下引脚的参数,这个里面却有
相关阻焊和钢板的参数。如下图所示

1、请问一下系统自带的那个库能正常使用吗?
2、是否默认这一块阻焊和钢板大小与引脚大小相同?
3、如果2成立,那么如果某个引脚不开窗怎么处理?

网友(2016-11-25):
没人回复呢,我也同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