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5.X 的SKILL如何在16.3里引导

楼主(2013-05-22):
allegro15.X 的skill如何在16.3里引导?  哪位大虾知道呢?

网友A:
正常情况下,16.X是可以兼容15.X的SKILL,加载方法一样。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29437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常情况下,16.X是可以兼容15.X的SKILL,加载方法一样。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29437-1-1.html

大侠,我也是使用的这种方法啊,在16.2里是可以用的,但在16.3里加载后无法使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侠,我也是使用的这种方法啊,在16.2里是可以用的,但在16.3里加载后无法使用

如果你操作正常的话,那有可能是SKILL本身对版本做了限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操作正常的话,那有可能是SKILL本身对版本做了限制。

哦,这样啊,那谢谢大侠哈,,,你知道哪里有培训ALLEGRO SKILL方面的吗?我很想学一下,对于SKILL,我只稍微会一点加载方面的,其它的都不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