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问题

楼主(2013-05-22):
Gather Control       哪里是选用Ignor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还是 Include

求详解

网友:
Ignore和Include用于选择差分对非耦合长度是否包含引脚出线长度。

网友:
没看懂啥意思啊

楼主:
哪差分对有要求非耦合长度必须包含引脚出线长度。求详解

网友:
引脚出线耦合还是不耦合这种事情,是不能勉强的。其他走线尽可能保证耦合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