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级新手:请问该从哪里下手?

楼主(2013-05-22):
jimmy老师您好,很抱歉要问您这个问题,
我虽然会操作pads,但开始要摆放元件丶绕线时,就完全没有方向,
    乱放的结果,就是绕线绕到最後会没法弄…,而且整个看起来也很乱,

    我想向您请教,摆放元件时除了先从
    放螺丝的地方丶有固定位置的元件开始摆放起,
    之後那些没有固定位置的元件,该从谁开始摆放?
    开始摆放元件时,该考虑些什麽呢?

网友:
    可怜的孩子!

网友:
    我开始的时候都是先把固定元件摆好,然后把与固定元件相关的模块就近摆,然后就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先把固定零件摆好,然后放主控。DDR,电源,

网友:
    布局:尽量按着原理图来放置元器件,也就是做到模块化
    布线:顶层尽量全部走横线或者全部走竖线,底层正好相反

    然后就是多看多练了,看些高手的板子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也是一种享受;多练就更不用多说了,孰能生巧吗 呵呵

楼主:
    感谢大家的分享!

    还请有经验的师父们不吝赐教!

(超级新手,还在头昏丶眼花、迷途中....)

楼主:
    超级新手,想再请问大家,摆元件时,都从最复杂的下手吗?

网友:
    先难后易,先大后小

楼主:
    知道了,谢谢jimmy老师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