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DIP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3-05-22):
请问DIP是什么意思?
百度上搜索结果如下
DIP封装,是dual inline-pin package的缩写,也叫双列直插式封装技术,双入线封装,DRAM的一种元件封装形式。指采用双列直插形式封装 的集成电路芯片,绝大多数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均采用这种封装形式,其引脚数一般不超过100。
DIP封装的CPU芯片有两排引脚,需要插入到具有DIP结构的芯片插座上。当然,也可
  DIP封装
以直接插在有相同焊孔数和几何排列的电路板上进行焊接。DIP封装的芯片在从芯片插座上插拔时应特别小心,以免损坏管脚。DIP封装结构形式有:多层陶瓷双列直插式DIP,单层陶瓷双列直插式DIP,引线框架式DIP(含玻璃陶瓷封接式,塑料包封结构式,陶瓷低熔玻璃封装式)等

芯片双列直插用DIP表示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看很多两条腿的直插元件 不管芯片还是别的 电容电阻 都用DIP表示直插
请问是否有这种表示方法呢?

网友:
是这样的

网友:
百度还是有权威的,呵呵

网友:
DIP 的意思其实就是插件的封装或者是器件,SMD就是贴片了。

网友:
插件元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