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移动元件

楼主(2013-05-22):
大家好, 我用的是pads2007,遇到一个问题就是,我在PCB画板的时候,为什么在移动元件时,要选择MOVE才能够移动而不能够直接移动,有时候又可以直接移动呢。请教各位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你鼠标有问题吧

网友:
是不是有的元件打胶了?

网友:
和其他软件快捷键冲突了,你是不是装了有道呀?把他关了试试。在有的时候可以就是因为和PADS快捷键冲突的软件没有运行

网友:
options中global项下的Drag moves,试一试。

网友:
    猜测:都是词霸惹的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