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5格式的pcb改板,导网表时仅需删除器件,保留走线

楼主(2013-05-22):
各位大侠,
请教一个问题:pads2005格式的pcb改板,导网表时仅需删除器件,保留走线,怎么操作呢?
我在logic中删除了ddr器件,然后eco到pcb,发现跟ddr相连的走线也没有了。
谢谢了

楼主:
如果需要用原来走线,可以先用reuse功能保存下来,然后导入网表后再add reuse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需要用原来走线,可以先用reuse功能保存下来,然后导入网表后再add reuse

如图片1 选中后点右键,有个 MAKE REUSE ,然后保存在你需要的地方,
然后打开一个新的PCB ,点击 ECO TOOLBAR 如图2上面的倒数第二个按扭,ADD REUSE ,把你存下来的那个添进来,再导网络他们的线就不会掉了。

楼主:
用reuse功能可以把一个模块从一块板子上reuse到另外一块板子上,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现在的板子上只有主芯片是一样的,现在想把主芯片的走线拷过来,周围的器件是不一样的,这个我试了好像是做不到的。没有Cadence的subdrawing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