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类功放测试为什么要加转换电路,有没有高手解答下?

楼主(2013-05-22):
D类功放测试为什么要加转换电路,有没有高手解答下?

网友:
Class D 音頻功放(Audio Amplifier)是類似用脈波調變(PCM︰Pulse Code Modulation)方式輸出,經喇叭的電感濾波後成為平滑的模擬訊號。(喇叭的基本構造是線圈,其實就是一個電感。)

量測時若直接接示波器看不到正確的波形,因為示波器探棒(Probe)電感太小,所以通常需要透過一個電感製具來量測。

网友A:
Class D Audio Amplifier Block Diagram

Class D Audio Amplifier Waveform

网友:
BTL 的也可以不用加那几个电感,直接输出也可以,但是如果PWM频率搞了的话,可能辐射方面会过不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lass D Audio Amplifier Block Diagram

Class D Audio Amplifier Waveform

Dear 版主大人:
            D类功放测试,应该要加D类滤波器,滤掉PWN载波,这样才正确,如果直接送入示波器,或AP音频测试仪,这样测不准,因为有PWN载波干扰,对不.

          我的疑问是,测试加要用D类滤波器,那装上SPEAK后,为什么不用滤波器,不用滤波器,那PWN会不会干扰SPEAK 工作。

网友:
我也刚做这块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