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mentor中如何拼板,板边怎么画弧形

楼主(2013-05-22):
各位大哥能人:
我在使用mentor的过程中,有几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,麻烦知道的兄弟告诉我一下,感激涕零啊!
1.在mentor中画板边的时候一直都是一笔画出来的,请问怎么画出圆弧形的板边呢?
2.请问mentor中怎么拼板,如果能拼的话,阴阳板怎么拼,另外工艺边怎么画?

网友:
用autocad拼呀,什么样 arc 都可以的

网友:
其实cadence 的拼板也是用autocad拼的,再import即可

网友:
画线时都是可以切换模式的,切到Active Radius按钮,输入半径值接着画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