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运放的反馈电路都是加在输出端和负输入端

楼主(2013-05-22):
为什么运放的反馈电路都是加在输出端和负输入端,没有加在正输入端和输出端的?

网友:
线性类应用要采用负反馈!!!

网友:
Practical Benefits : Negative Feedback

Most practical amplifier circuits use negative feedback for the following practical benefits:

  • Stabilization of voltage gain
  • Decreasing output impedance
  • Increasing input impedance
  • Decreasing distortion
  • Increasing bandwidth

网友A:
其實,不是沒有加在正端的回饋。

加在正端的回饋容易產生振盪,但如果你的目的就是要振盪的話。

範例︰

弛張振盪(Relaxation Oscillator)

网友B:
正反馈就相反了。比如迟滞比较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反馈就相反了。比如迟滞比较器。

哦,谢谢。

网友:
回去看看模电书,里面说得很清楚,各种公式写得很明白!

网友C:
建议看看,康华光的模电,里面有讲解
   运放IC一定要引入负反馈(闭环)才构成一定倍数的线性放大IC
    如果开环,或不引入负反馈则成为电压比较器. 你自己学习下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實,不是沒有加在正端的回饋。

加在正端的回饋容易產生振盪,但如果你的目的就是要振盪的話。

受教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建议看看,康华光的模电,里面有讲解
   运放IC一定要引入负反馈(闭环)才构成一定倍数的线性放大IC
    ...

恩,我去找书看看去,谢了。